想重绕这个小电机

楼主(2015-04-01):
有一个小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原来是380V 140W 2级的。定子是18槽的。。线圈是240匝。。坏了。。现在想重新绕成140W 4级的。。该用多粗的线?匝数是多少?再这里请教一下。。

网友A:
可采用和原来一样的漆包线,匝数一样。改极数只在学徒时弄过一次,后来再也没弄过。

网友B:
改4极转速慢了一半能满足设备远行要求吗?

网友C:
匝数和线径跟原来一样,但连接方法为顺串连接,即头尾相接。三相绕组每相绕线把数为3把,每相绕组分为2把连嵌和一把下嵌,2把连嵌节距为1-5,单把节距为1-6,下线顺序为2、1、2、1、2、1,楼主如果以前有修电机的经验,我这样一说,你就会下线了.如果不会,建议还是找本书来看看吧.

网友D:
会重绕电机的电工越来越少了,我是不会的,只是见过而已。

网友E:
3楼说的很详细,楼主可核实一下。
也只看过修电机;虽然以前,分析过数据什么的,但现在完全没有概念了(还不如以前了)。

网友F:
高手还是蛮多啊  只绕过变压器

网友G:
会绕电机的不一定懂电工,反之亦然

网友H:
铜线都被拆了
拆散的时候有没有注意每扎圈数?
只要知道原来的信息就好办】
照着原来的绕一般不会错!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了。。电工也不一定会绕电机啊。。

网友I:
用千分尺量线径,然后数一下一匝多少根,拆旧电机时要记住一跨几槽的,是叠加的还是单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想你没看清我贴子的意思。。匝数线径都是清楚的。。现在是要2级改4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在原来设备上用了。。现在想重绕好自己做个风扇玩。。2级转的太快了,所以要改4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J:
回复 楼主:
;你18槽怎样改4级?18/3=6,每相6槽。6/4=2.5槽,出现分数槽,单层是不可能的了,只能采用
双层叠绕。

网友C:
回复 网友G:
你这种说法我赞同,我做了二十多年电工,以前在学校学过电机学,知道绕电机是怎么回事,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少接触,所以也一直没有机会实践.近两年才开始修电机,找一些资料看看,然后就开始做.修电机不难,公式计算对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电工也是小菜,我的结论是这东西很多电工都不会,是因为没有机会接触,接触了去做就不难了,只是机会很难得.呵呵!

网友K:
我就在学校的时候绕过电机,出来后就没弄过,现在一般大型企业还有自己的专职的修电机的吧。

网友L:
电机修理是分解出去的一个工种叫电机修理工。

网友M:
公司倒是有电机修理部,不过每次去都看不明白,人家跟我讲了时间长了又忘了。

网友N:
改极也可以的,18槽原两级改四极,只能是用双层叠绕,线径是跟据功率计算的

楼主:
原来是同心式绕法。1夸10  2夸8的。

网友O:
有专门缠电机的,不如去问问他们

网友N:
按原来的绕法改变不了极,现可以改为双叠绕法,想变为四极,原18槽变成分数槽,给一个图让你参考一下:

网友J:
18/4=4.5,长距跨5短距跨4,本人不赞成改装!这样小的电机双层叠绕很麻烦,并且改极后功率会降低。如果负荷不重且就想自己动手,可不去考虑槽数只利用其中12槽,每相2连包,每极1包,跨5槽,隔2槽嵌另一相,单层同心式。

网友P:
做风扇的话,有点大材小用了

楼主:
实在不行就照原来的绕,不过想把星点也引到外面当我用220V电源时加电容,绕组接角形。用380V时去了电容,绕组接星形。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按原来的绕法改变不了极,现可以改为双叠绕法,想变为四极,原18槽变成分数槽,给一个图让你参考一下:
叠绕怕槽里放不下了。。

网友Q:
卡尺量一下

网友Q:
用打火机烧掉绝缘漆,擦干净在量,线大了放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