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1):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2178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2238
首先谢谢各位前辈的热心关照和提点。各位的回复都让我学习了很多。。。
下面说问题,我从开始发现通讯不稳定是由干扰引起的开始。我就开始找干扰源和解决办法。最开始怀疑的是布线,然后是接地线,然后是线的规格,再后来由于变频器一开干扰就很明显。开始怀疑是变频器,的确把变频器移出箱子情况要好很多。。。可是所做的这一切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干扰源,只是有一部分的改善。
今天偶然之间我量出24V直流电上尽然有交流电压。还有50多V(两个表量的不一样,不知道哪个准)。从这一步开始慢慢发现问题的根本。然后开始分布量柜子里的电压,电阻。很多异常。。最后量的地线和24+尽然是通的,原来24V开关电源上的接地端子和24+端子内部短路了。导致整个地线系统带电,也导致底线上的交流感应电窜入直流24V电源。(这和他们的接地系统不规范也有关系)。这才使得系统干扰严重。
更换开关电源后一切正常。
废话有点多,谢谢看完。主要是没经验,都是一步一步慢慢摸索的,索性我就都说出来了。
借同事一句话:遇事不急躁,沉着,冷静,多思。大家共勉之··

网友A:
gnd信号和地短路到还好点,+24与地短路开关电源还能正常输出那就有点不正常了。

网友B:
是个负责任的同仁。

网友C:
问题找出了,很好。还来告诉我们,更好。赞个。

网友D:
对这种正能量果断给赞一个

网友E:
点赞一个  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先拆地线 哈哈

网友F:
不错!
楼主的这些经验分享很好!
就是需要大家把问题处理后的实际情况
让大家知道
这样大家都能学习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前天还烧了一个触摸屏,估计是地线上的感应交流点窜入了24V直流电,把触摸屏烧了。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没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啊 这些问题真不好找,我搞了三天,同事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也想不起来去量地线和24+是不是短路了啊,今天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但愿不要碰到这样的问题哈哈 真的搞死人···我就差把线从管子里抽出来重布了。幸亏忍住了,不然费事知道还不行,多尴尬哈哈

网友G:
首先恭喜你设备正常了!但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凡事EH2,EH3使用com3采用485扩展卡都会遇到
我们是出设备的,同一型号设备有的正常有的不正常,有的出厂时正常交付用户使用一段时间后
又不正常,怎样解释?

网友H:
确实是负责的,这样也给大家分享了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恭喜你设备正常了!但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凡事EH2,EH3使用com3采用485扩展卡都会遇到
我们是出设备的,同一型号设备有的正常有的不正常,有的出厂时正常交付用户使用一段时间后
又不正常,怎样解释?
你们设备都有什么,说实话我们用台达额设备也有好几百套了,第一次遇到用F485S模块有干扰的,而且这么严重。之前从没有过,不知道你们设备具体情况,我也不好说。但是干扰这东西真是无孔不入。不好说。我觉得我这次干扰的根本是找到了。不管是什么牌子,遇到我这样的情况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吧。
不过台达质量是不怎么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实是负责的,这样也给大家分享了经验
这种古怪问题万一大家遇到了心里有个数就好,我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搞的很累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跟你的设备差不多,hmi与F485有15米,两台变频器与PLC在同一个金属空间,台达的文本显示器。
文本只显示数据所以不影响设备工作(为什么com2不受影响而正常工作?)。照说明能用的措施
都试了,链接示波器只要变频器run485双绞线上就会出现很大的尖峰,特别是变频工作在20HZ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不是原来就有其他的干扰,只不过变频器让干扰更明显了?(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也是瞎猜的哈哈表情)com2口我们一直都是接变频器,确实一次问题没有过··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怀疑问题还是出在F485S扩展卡与PLC的链接方式上,原因可能是扩展卡与主板不是在同一基板上。
我还做过实验:即便是两台变频器的485都连在PLC上,程序上只要仅仅跟其中任意一台变频通讯,故障
都会降低,出现故障的设备换EX2,PLC与HMI的通讯也很流畅。另外扩展卡的波特率好像不能更改。
你做的很好,这样的问题放到论坛上对彼此都有帮助!

网友I:
    问题的根原因找到了,很好。

网友J:
上面有位朋友说的有理,遇到不明原因时,先把地线断开再说。设备内部的接地一般都是最后汇集在进线口的地线上。如果使用方根本就没接地,内部接地是通的,可能相互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