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1):
例如:当S20为1时,接通Y0线圈,并且两秒钟后置位S21。
那么YO的状态是为ON还是OFF??

网友A:
如果你S20后面使用的是OUT Y0,而且在S21中不使用Y0的话,则在S21执行时Y0为OFF;

网友B:
编程手册上已经明确:

使用OUT输出的,下一步激活后将变为OFF。

使用SET输出的,下一步将保持。

网友C:
手上有PLC现试现调进步才会快

网友D:
如上所述,假设使用的是OUT指令、且S21中未使用Y0,则:
在S20转换到S21的那个扫描周期,Y0保持接通;
到下一个扫描周期,Y0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这个编程手册

网友E:
实战才是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