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需要,工艺的交流

楼主(2015-04-01):
现在想到一个简单的问题,假使我想要批量打磨哑铃的螺母(这个是铸造成的毛胚,所以边缘会有铸造工艺留下的疙瘩),想一个结构能够自动打磨螺母的外围(不要那么复杂的),提提意见呗!
为理想而奋斗!
http://weibo.com/TalenZprinter

网友A:
振动研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振动研磨或滚溜研磨应该可以的,比较简单,我以前在表带厂做过,表带的是由一粒粒不锈钢冲压出来,冲压出来后就会有边缘毛坯,就是通过在滚溜机里放置细砂与表带粒一起低速运转撞击除去坯锋.

网友C:
做个工装磨

网友D:
整个类似喷砂的家伙事试试

网友E:
楼主见过齿轮研磨机吗?可以参考一下那种结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