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1):
三菱PLC手册中有讲到原点回归时的清零信号输出,我想问下如果有系统要用到清零信号输出,那这个清零信号是输出给伺服驱动器的吗?如果是,是否是给伺服驱动器的偏差计数器清零?
还有,我看到一本数控系统上的书,它上面对伺服驱动器的接线就只接了脉冲、方向、Z脉冲、报警。数控并没有给伺服驱动器清零型号。如此的话,那我比如说用PLC做一个两轴系统,我也不接接清零信号输出,只接脉冲、方向、零点信号Z脉冲、报警,是否也能够精确的回零。
希望有人解答一下这个PLC的清零信号输出一般是做什么用的?用在哪些场合?

网友A:
具体没做过,顾名思义,给你一个信号看你想怎么利用了

网友B:
清零信号是可以接到伺服驱动器的清零端,比如三菱驱动器有个CR端,这个是用来清除伺服的滞留脉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查阅了一下三菱驱动器CR端,再对比其他品牌驱动器,若是其他品牌也有类似功能输入端也就只能是偏差计数器清零这个输入端了。
三菱CR:清除位置控制脉冲,清除滞留脉冲。
偏差计数器清零CLE:位置控制时,偏差计数器清零。
请问以上非三菱品牌驱动器的输入端功能是否一样,后者是否也可用于原点回归时PLC清零输出端对应的输出对象?还有,驱动器若不接清零输入,是否会对回零的精度造成影响?

网友C:
一是给PLC清零,一是各伺服驱动器清零!也可以同时都清零,伺服要接到累计偏差清除引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伺服驱动器上没找到“累计偏差清除引脚”,就找到了“偏差计数器清零”。这两个是一样的功能吗?

网友C:
也就是C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