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1):
施耐德ats48软启动器控制有缺相与热继电器保护,电流设定110A,大概原因?

楼主:
机械部分无卡滞,手可以盘动。凌晨喊我时发现温度过高,有焦糊味道。测量发现三相与电机外壳无电阻。初步判断:电机绝缘被破坏

楼主:
控制系统正常,现接在另外一台沙泵上使用。

楼主:
此电机530kg,浙江沪新产的。报价9680台。估计我单位进价1.5W

网友A:
引起电机烧坏原因很多,比如漆包线质量问题引起匝间短路烧坏,扫镗,生产工艺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允许打开。直接换新的

网友B:
那就只能查外围了,不过电机本身才是最直观准确的判断啊。

楼主:
没办法,烧了换新的

网友C:
有钱就是任性。

网友D:
用了多长时间?如果是新的只能说明领导被骗了或被领导骗了…

网友D:
打开就一清二楚了,既然不许打开还求个鸟原因啊…

网友E:
打开电机端盖就知道是电机本身原因还是控制或者负载原因了,不让拆盖求风水大师处理更快。

网友F:
只能打开检查原因了。

楼主:
为何打开就知道原因了?看绕组烧几组?两组是缺相,全部烧是过载?

网友G:
   不懂软启,问一下:
   是说软启一直是投入的吗,缺相保护是对电源还是对负载。
   控制系统正常(包括软启和热继电器),则当时查看接线情况如何;发现问题时,有关保护器件是否已动作(例如开关),等。
   如果过流保护有效、负载等其他一切正常,则可能是电机本身的原因。
   但电机三相绕组绝缘损坏,则可能过流保护存疑。

网友H:
电机损坏的原因,不外乎就几种,第一轴承引起,软启动如果参数设置合适,一般都能保护;第二,缺相,(两相线圈发黑)楼主设备看来可能性不大;第三种单相对地击穿,(一相线圈发黑)这个一般是因为绝缘老化或嵌线工艺问题引起,楼主电机烧坏的原因有可能是这个;第四种,线圈匝间短路,(全部线圈发黑)过负载引起绝缘损坏.拆开电机端盖就能找到损坏原因了.

网友I:
不打开电机怎么分析故障原因啊LZ
缺相,轴承你打开就能很明显的知道了。

网友J:
不能打开电机,那么拆除连接片后测量三个绕组看看,即使能无卡滞也不能排除是轴承及扫膛问题。

网友K:
软启动不是一直投入的,达到频率后会切换到旁路接触器输出的。也就是说启动的时候用一下,不能频繁启动。估计电机质量不好。

网友L:
你们公司好有钱。

网友M:
估计扫膛了吧

网友N:
电机烧了要进行分析原因,机械故障轴承坏了,扫膛造成电机绕组短路、负载大了,过流绝缘损 坏也会烧坏,总这都是有原因的,软启影响可能不是多大,运行接触器坏了,也会造成缺相

网友O:
可以修的啊!看来你们厂比较有钱。

网友P:
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Q:
换了就换了啊 有钱无所谓啊

网友R:
楼主公司好啊,不让员工操心维修的事,换新的一切交给厂家搞定。

网友S:
看来你们单位有钱或者是采购的关系好,有钱一定就任性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S:
这与单位有钱没钱关系不大,领导为什么不许维修?领导为什么不希望找原因?其实领导心里很清楚…

网友T:
几年前,在公司深圳一客户处调试设备,调试完交给客户操作不到半天时间,设备90KW主电机烧坏,公司要我们现场调试人员分析原因,和电机厂家和公司来回折腾了近半个月,才有了结果。

网友U:
赞同15楼主的说法。

网友V:
怀疑电机质量有问题,翻新电机现在特别多。考虑过电机工作环境,散热条件好吗?

网友W:
不允许打开?
这么好!
那就换新的吧!
有变频出问题的多数是电机质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软起控制。有缺相保护。热继电器工作正常,故障出之前频繁跳闸,使用者都是合闸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仔细看是一组,连接片都烧的变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V:
通风良好,环境通常

网友X:
烧了,保护肯定失效了!

网友Y:
一个无头案

楼主:
回复 网友H:
正解。今晚偷偷拆开看看。回头上图

网友Z:
估计轴承问题

网友AA:
不排除虚接可能吗??

网友AB:
估计轴承,

网友AC:
接线盒一相有过热的痕迹,应该是缺相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A:
软起故障显示:过电流。拆除连接片测量:六个接线柱和壳体都无电阻

网友AD:
电机烧毁了,必须找出原因,不管是机械还是电器原因,要是电机本身故障换电机还好,除此之外换上好电机也会烧毁啊。不知楼主单位怎么想的,难道真是有钱任性吗?

网友AE:
有一种电机叫水货,功率不够,拆开电机你会发现里面很空

网友AF:
是在运行中烧的,还是再启动时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F:
再次启动。此砂泵有远程控制。我在配电间观察,同事在现场启动。电流150A,电机转动了一下,软起报过电流。

网友AF:
是不是启动间隔时间太短啊,我有一次就遇到过。启动时间间隔太短,电机过热烧了

网友AG:
楼主那个井队的,我前两天刚烧了个液压站的电机也是软起控制的,请问你的软启是同电机一直运行的吗

网友AG:
电机都烧过了再启动肯定是软起报过电流啊

网友AH:
烧了换  我喜欢  你们领导太好了

网友AI:
有时候也说不准原因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J:
外面大修回来了。结果那个噪音呀。震耳欲聋

网友AK:
电机时间长了线圈老化,电流突大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