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变频的烦心事

楼主(2015-04-02):
今天遇到一头疼的事,客户送修的变频器未过保就炸掉了,经过是这样的:今年1月份客户送修的机子,1月26号送的货,据客户说当时送去试机完了之后生产线一直没开,是三月10号才开工的,但机子用了一个礼拜启动就开始报oc,当时我也去现场看了,按启动键运行频率上升到4hz就报了,当时想看看加减速时间,当我刚进去参数时变频器就马上跳回面板频率显示画面,跳的根本看不见参数,其他的事就先不管了,就这一点说明变频器还是故障了,跟客户简单沟通了一下带回去再修,当我带到公司,上了两相380的电,变频器显示正常,参数也可以看,不在乱跳,空载启动测了平衡我就带了7.5的电机,电机运转正常,然后上了三相电,将启动时间由原来的30秒改为5秒,启动变频器一切正常,也没有过流报警,于是带电机试机两个小时,没有任何问题,就由同事再拿到客户那里去,但不多时他就打来电话说故障现象一模一样,先不说启动报过流,就操作面板操作乱跳就是个问题,听到这话,老板二话不说让再拿回来检测,说是我没修好,我也是一头雾水,待机子拿回来检测了输入我立马上电,一切又正常,带载也没有问题,同时客户那边又催的很急,当时就这个原因分析可能现场干扰太大造成的,老板一再的质疑为什么修之前没有干扰,问的我也说不清楚,客户电话一个又一个,无奈就让同事再带过去,将现场其他设备能关的关掉,再试试看,同事去了一会就回话回来了,关了现场的一个控制箱过了几分钟变频器面板就不再乱跳了,但是启动还是过流,但是复位了一次就启动了,然后就打电话给他将变频器安装柜的盖子盖起来(之前试机时一直是开着的),然后又启动了旁边的控制柜,就正常了,看似没有问题了,同事就回来了,我就心里一直不踏实,如果真是干扰,很可能就炸模块,就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结果就用了24个小时,客户打电话变频器炸了,到现场必须要用,不得已同事就从公司拿了一台别的品牌的机子跑去装了,但是一上电变频器就报输入缺相,据他说他检测三相输入两两之间测试电压为380左右,220左右,100左右,最后查得是空开有问题,换了空开输入就平衡了,修改完参数,同事就抱着炸掉的机子回来了,我简单测试,模块整流部分炸掉了一路,逆变好的,但炸掉整流的原因由于三相输入不平衡就很显然,但是装的新机调好参数就可以运行,变频器安装柜大开着也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就这点破事也挺烦心的,一方面老板一再强调变频器没修好,但这种情况我也感觉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不知这台炸了的机责任怎么分派,,总之心烦至极,明天一早老板来肯定又有的说了,对于这些事希望有见见解得同仁也说说

网友A:
以后多多注意,小细节。但还是学习了。。。

网友B:
空开是自己柜子里的不好,还是用户那的空开不好?

楼主:
用户的空开,上次在现场同事发现输入缺相,用户就重新合闸一次又好了,就这点细节是昨天炸机了同事才说的

网友C:
变频器炸机的原因是客户电源的问题。

网友D:
变频器电源有问题应该报故障停机吧?

网友E:
说句实话,你也有责任,去现场的话,报OC要查故障记录,钳表看电流,量母线电压是否正确,这是最最基本的!

网友F:
从你的经历中找到很多经验,不同品牌的机子还是有差异的,心静自然凉

网友G:
这种情况以后多注意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空开是自己柜子里的不好,还是用户那的空开不好?
我觉得吧,不管空开是用户的还是自己的,只要是自己派人安装的责任就应该是自己的,原因就是自己人安装时没有对用户电源做充分检测,安装时不够细心才导致的变频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