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2):
台达VFD系列37KW及以上变频在粉尘环境工作一段时间后容易出现输出功率不足和频率调不上去的现象,原因是主回路
接触器触点灰尘太多,可在低速运行状态下查看00-04选03显示DC-BUS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A:
直接测变频器电源侧电压是不是一样呢?

网友B:
检测三相输入电源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异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变频器电源侧电压是不是一样呢?
不一样的,那个是显示的直流母线电压,不是电源电压。

网友D:
看下直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E:
楼主一针见血啊

网友F:
谢谢楼主  下回碰到这个问题方便多了啊

网友G:
经验之谈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H:
我感觉不只台达的这样,其他牌子变频器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吧,触点不好功率就上不去

楼主:
你说的很正确,凡是内部使用接触器的工作在粉尘环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由于接触器是在滤波电容充电后延迟吸和的,所以触点很少有烧坏的,大多是粉尘引起的接触不良或者吸力不足。台达变频器CPU检测到DC-BUS低于设定值时会自动降
频运行,所以频率调不上去。

网友I:
吸收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