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2):
rt
还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FX3U-4AD安装在主机右边,FX3U-4AD-ADP安装在主机左边且需要特殊功能扩展板方能安装。

网友B:
都是模拟信号输入模块,区别在于安装方式

网友C:
FX3U-4AD-ADP性质与以前的FX1N-2AD-BD的扩展板相像;
这个不占用PLC的I/O点,通过扩展板安装在PLC的左侧,一台PLC最多可以装三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您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啦~!第一次提问题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格式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

楼主:
上传个图片丰富一下答案~

网友D:
赞一个 不过我如果买FX 3U-4AD-ADP还有买其他的功能扩展板才能安装上吗 ?我是FX3U-48MT的

网友E:
Fx3u左侧连这个模拟量的适配器直接连不上的,要加个转换连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