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2):
易能EDS2000变频器空载运行时有兹兹声,是电源板上的声音,带点轻载后声音更大一点,本人是新手,怀疑是变压器上的声音,但手上又没合适的变压器可以更换试试,想问下大神们,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导致运行有兹兹声,谢了

网友A:
是不是驱动电源的声音呀

网友B:
是不是驱动光耦的声音?现在是什么问题?

网友C:
之前遇到其他品牌的,也是运行有声音,后来发现是模块上螺丝松动打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单独电源板上电就有声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能正常运行,就是兹兹声稍微大了点,怀疑是变压器的质量问题,想知道除了这个可能的问题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引起的,学习下

网友D(2015-05-16):
,请问是多大机形的,,7.5KW的吗还是11KW的。

网友E:
应该是开关电源变压器发出的声音,不影响使用。

网友F:
输出电压正常吗?怀疑有元件损坏。我修过一台伟创7.5的变频器上电正常就是“吱-吱-吱”叫,量24v电压,实际30v,最后查到是电源小板上的LF353损坏。

网友G(2015-06-22):
板上的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