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2):
两个PLC做从站,然后我用一个串口工具连接到电脑上;每个PLC可以设置从站地址,数据区和和校验等数据;但是我想弄明白的是两个从站都在一条RS485上发数据;
电脑上用串口工具检测到的数据大概是怎么样的,两个PLC都在一条RS485线上发送数据会冲突吗?

网友A:
PLC要设站号了不是有区别了吗?

网友B:
两个同样品牌的PLC  或是两个不同品牌的PLC,支持同一种协议时,可以挂在一条通讯总线上,每个PLC设置不同的站号,这样就不会混乱。

网友C:
地址不同,而且RS485通讯是不能同时采集多个从站数据的。
只能分时段采集 或者 采集完第一个再来采集第2个。

楼主(2016-04-26):
回复 网友B:
总线上的读和写是不是也要设置先后顺序的!

网友D:
这就是传说中的Wincc集成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线上的读和写是不是也要设置先后顺序的!

倒是没什么先后的问题,顺好序别乱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个PLC做从站,然后我用一个串口工具连接到电脑上;每个PLC可以设置从站地址,数据区和和校验等数据;但是我想弄明白的是两个从站都在一条RS485上发数据;
电脑上用串口工具检测到的数据大概是怎么样的,两个PLC都在一条RS485线上发送数据会冲突吗?
地址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