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2):
东元3KW伺服,刚送电运行正常,大概10多分钟,速度会突然变快,或则突然变慢,或起伏很大,就会报AL-12 或AL-11电机超速或给定值与实际值误差太大故障,这类故障感觉都是速度不稳定造成,换了伺服电机编码器的线,检查电机3根线都无问题,也换了伺服驱动器还是老样子,这是编码器坏了吗,打开检查编码器固定螺丝无问题,连线也无问题。一旦出现故障,关电再开又可以用10多分钟,真是头疼?另外谁知道东元伺服售后电话?

网友A:
东元伺服没用过,变频器用了好多台,要说给评价一个字差,两个字很差。象你说的换了还是同一故障就很明显说明质量问题,出现同一故障

网友B:
换个牌子的伺服用用试试……

网友C(2015-05-07):
换我们的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