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2):
请问什么叫独立两轴?是否当一轴运行时另一轴不能够运行,两轴不能够联动的?

网友A:
独立两轴驱动,非对称直线加/减速驱动,S曲线加/减速驱动等,2轴直线插补运动,圆弧插补,2轴位模式插补,连续插补,,输入信号滤波。具有定时监控功能。

网友B:
  两轴可以分别独立用,也可以联动用,这是独立两轴.

网友C:
就是两轴没有直接关系,不能做插补,不好用一条指令同时启动两个轴等,但两个轴可以用两个指令分别同时启动

网友D:
两轴运动指令是分着的

网友E:
就是随便哪轴都不受另一轴影响,独立运行的。

网友F:
两轴都可以单独运行,不受另一个轴影响.

网友G:
两轴没有运算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