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制动问题

楼主(2015-04-02):
厂里的私服电机不带刹车,断电后怎样制动,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制动?请教各位大虾这怎样处理

网友A:
变频器或伺服都有直流母线,平常用于制动,断电时利用该电压及相应的控制电路可以快速停机制动。

网友B:
伺服电机不带制动功能  因为不需要 不给指令是不会动的 给多少动多少
 伺服电机可以加装抱闸 失电抱闸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电机换成同系列带刹车功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买了就不能换了啊,我在转轴上加了个离合器

网友D:
可以进行动力制动,就是给伺服控制器加外部制动电阻。控制有这个预留端子;也可以给电机轴加抱闸。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E:
我们用的伺服停止时只是停止发脉冲 使能不断脉冲停电机就停

网友F:
    楼主问:
        断电后怎样制动,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制动?

     如二搂描述,失电抱闸.

网友G:
伺服不用加制动吧

网友H:
没有信号了 使能后应该不动了吧

网友I:
回复 网友D:
我赞成你的观点的

网友J:
离合器只是做传动力分断的设备吧,而不是强制外部力量制动的设备。
楼主需要的究竟是离合器还是抱闸器?

网友K:
司服制动用报闸吧

网友L:
楼主的意思是断电后快速停止吧?不然没电了也就不控制,自然就会停的。
部分驱动器会有断电急停功能,就是利用电容里的残存能量进行制动。
加抱闸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