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的妙用(原创)

楼主(2015-04-02):
恒流源的妙用

手机、电脑线路板检修者,往往手头备有如下图所示的检修电源,该电源的输出电压范围为0~32V,最大电流5A,既可作为稳压电源使用,同时具备恒流源功能。价在一、二百元之内,有数显功能,调节方便,可谓物美价廉。
图一中,给出两个彩图,大家先赏心悦目一下。
图1 稳压/恒流源实物及面板功能示意图
但一般应用者,仅把设备当作稳压电源来用,而将其恒流功能闲置一边,真是可惜。作为变频器检修者来说,如果能快速准确地确定IGBT模块、晶闸管(可控硅)模块和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对提高检修功效有重大意义。
大家知道,对于上述三者元器件的检测,往往需要较高的开启电压(如IGBT的可靠开启电压应在10V以上)和较大的驱动电流(如大功率晶闸管的触发电路和维修电流可能在百mA级),想测试24V稳压值以内的稳压二极管,显然电源设备应该能提供24V以上的工作电压。用一般万用表的电阻挡和二极管挡,大多只能提供9V或1.5V的供电电压,而供电电源仅为mA级或更小,这就大大局限了万用表的测试能力,对于大功率器件仅能完成有限条件下的检测,测试器件有无直接短路还算灵光,对于器件的漏电、导通电阻增大、器件低效,则望洋兴叹,无能为力。
就我的理解,先扯几句有关恒压源和恒流源的问题。对于稳压电源,大家耳熟能详了,其性能即是在输入电源电压或负载变动时,能维修输出电压不变,有较强的电流输出能力,适应负载轻重的变化。当负载电阻变化时,及时调节输出电流的大小,以维持输出电压不变。V=IR,当负载电阻R变小时,为满足V不变,电路能自动加大I的输出。
好的稳压电源,其内阻极小,在空载、轻载和正常载荷下,输出电压稳定不变。其实质,是以输出电流的变化,来维持电压的不变。它是个不限流(电流变化无限自由)但限压的电源。
恒流源。具有极大的电阻内阻,其电源内阻大大于负载电阻,因而输出电流的大小取决于其内阻,而近乎与负载电阻无关。可进一步用图二的示例说明。
图2 恒流源原理示意图
图中R1为电源内电阻,假定为1000Ω(或更大),负载电阻的变化范围为0~10Ω,由此可见回路电流I的大小,基本上取决于R1的大小,与R2的变化关联不大。同时恒流源对负载电阻有要求,应使R2远远小于R1。或者反过来说,相对于负载电路,恒流源电路应该有足够高的内阻才成。
当回路电流I不变的前提条件成立以后,负载电阻R2的变化,将导致R1、R2分压值的变化,即R2两端电压是随R2的大小而变化的。极限状态是当R2极大或断路时,R2两端的电压等于24V。如果更进一步,当R1(电阻内阻)可调时,则能灵活调整恒流输出,即成为一个方便的“限流电源”。
码   变频器的4~20mA电流信号输入端子电路,及相关仪表电路,均具有恒流源特性,当回路连接(R2)正常时,R2两端的电压较低,如为1~5V,当回路呈开路状态时,R2两端变为24V,即是这个道理。
将R2两端作为输出端,当R2变化时,为维持恒流不变,可见R2两端的电压是变化的,是利用回路电压的变化来保持了恒流输出。I=V/R,若维持I不变,当R2变化时,R2两端的电压也在同步线性变化。
根据这个特点,可以判断电源是否具备恒流源特性,及电源本身的好坏。
啰嗦着算是基本说完了,这是我个人的特点,非科班出身,对器件的名称、标注的是否准确并不为意,对详细的计算精确的数值并不为意,只是力图浅显化地说明问题。论述只是个大概其,不能往深处探究。这只能说明,我仅仅是个维修工,是个愿意将自己的心得说出来的维修工,不是什么大师。
有点扯远了,言归正传。
图1中维修电源的调试说明:
1、作为稳压电源应用时,先将电流调节旋钮调至最大位置(即使电源有最小的内阻,最大的电流输出能力),调节电压旋钮得到自己所需的输出电压值;
2、作为恒流源应用时,先经过第一步——调节电压旋钮得到自己所需的输出电压值,如检测IGBT模块时,使开路电压值为12V。然后第二步——将电流调节旋钮至最小位置,短接电源输出线,缓慢调节电流调节旋钮,得到所需的恒流输出值,如3A(检测大功率模块,测试电流所以要大一些)。
经常有朋友在论坛中提问,IGBT的栅-射极并联的稳压管是几伏的啊,哪里的稳压管是几伏的啊?如何检测可控硅的好坏啊,如何检测IGBT功率模块的好坏啊,等等,别忙,让恒流源闪亮登场,所有疑问将一扫而光。
适用于用恒流源检测的元器件有:稳压二极管,中、大功率晶闸管,中、大功率IGBT(含CMOS管)。
1、稳压二极管的测试方法
图3 稳压二极管外形及符号图
   利用图1电源设备的恒流源特性,可以方便稳压二极管的在线或非线检测,注意在线检测时,要注意最大恒流值的设定,以较小为宜,如不大于20mA,并且要在两输入端子引线接好后,再为电源设备上电(以避免形成空载时的高电压冲击,而损坏线路板上的其它元件!)其空载电压可据预测稳压二极管的击穿电压值进行设置,比如将空载值调至28V,则可以测试所有24V以下的稳压管。
   测试连接如下图所示。
图4 稳压二极管测试连线示意图
  将恒流源空载电压和恒流值调定后,关掉电源,将恒流源的输出+、-线接在线或非在线待测二极管二端,注意,+极线连接至稳压二极管的负端。按下电源开关,启动恒流源工作,此时,电流(数码显示)屏上显示的为击穿电流值,电压(数码显示)屏上显示的为击穿电压值。被检测稳压二极管的击穿电压值,便一目了然了。
2、单、双向晶闸管功率模块的测试方法
(1)晶闸管外形及原理、符号图
图五、单向晶闸管外形及原理与符号图
图六、双向晶闸管原理与符号
   单、双向晶闸管虽然在结构和原理上稍有不同,但测试方法是一样的,而且大功率模块,为单向晶闸管。对晶闸管模块,完全可以在线检修其好坏。
   (2)测试方法
图7 晶闸管测试连线示意图
   晶闸管的导通管压降约为1V,触发电压一般在1~4V以内,因而可将恒压源空载电压调至10V以下,如6V,恒定电流根据所测试器件的功率而定,对于功率模块,可送入3A左右的电流。
   将红夹子接晶闸管的阳极,黑夹子接阴极,用导线短接一下A、G极,此时显示晶闸管导通电压降和导通电流值。注意,测量塑封小功率晶闸管时,可送入百毫安级电流,测试时间不要太长,以免过热烧毁。测试大功率模块时,可送入较大测试电流。
   若出现不能触发,或导通压降太大的现象,说明晶闸管性能变差或损坏。
   测量双向晶闸管的方法,与图7连线方式是一样的。
   3、IGBT功率模块的测试方法
  (1) IGBT外形及原理、符号图
图8  IGBT器件外形与原理、符号图
  (2)测试方法
   IGBT的测试方法同晶闸管相近,但不需太大的开能电流,仅需一个触发电压信号即可。IGBT的典型开通电压为15V,对于功率模块可送入3A左右电流,小功率器件,送入适宜的电流值。连接电路后,可用手指在集电极和控制极之间触碰一下,即能开通IGBT。此际显示导通管压降和导通电流值;用小指短接G、E极,即能使IGBT关断,此时显示电压值由开通电压值变为15V,显示电流值为0。
图9 IBGT测试连线示意图
   符合上述检测条件,IGBT是好的,否则IGBT已坏。

   以上,只是提出了恒流源检测稳压管、IGBT和晶闸管的三种应用,这是最方便、最为直观的测试方法,与其它相比测试方法(如摇表、电源串电阻加万用表)相比,有较大的优越性(易于操作,有显示)。其实利用恒流源的特性,还有更多的用途,会为善于思考、举一反三的达人们所发现的。

   旷野之雪
   2015-4-1

网友A:
感谢咸工的讲解,我回头也测试一下。

网友B:
很好的妙用,谢谢咸工!支持!

网友C:
介绍了详细的操作方法,对实际应用有指导意义。

网友D:
    理想的恒压源和恒流源:
        恒压源:电压恒定,内阻为零,电流无限,由负载定,负载要多大就给多大.
         恒流源:电流恒定,导纳为零,电压无限,电压由负载定.

网友E:
感谢咸工的分享~~

网友F:
"将电流调节旋钮至最小位置,短接电源输出线,缓慢调节电流调节旋钮,得到所需的恒流输出值,如3A"

可以短接的吗 ?
不会烧吗 ?

网友G:
看咸工的贴子,总能学到点什么。谢谢了。

网友H:
回头也去试一下,谢谢咸工的分享,另外想请教咸工一个问题,也是我昨天在论坛上提问过的,希望您可以解答一下或给点维修思路  海利普B系列18.5KW变频器,空载上电既显示E.09,查说明书说是过载  参 数没有问题

网友I: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