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LC模块接线

楼主(2015-04-02):
有哪位在FX2N-2LC上接过2线制的pt100啊,能告知下如何接线么?谢谢!

网友A:
特殊模块手册上面不是有清楚的图吗?

网友B:
这个是说明书上的,是不是两线的

楼主:
说明书上是3线制带屏蔽线的接线

网友C:
正常我们用三根线就是 A  B+ B-我们用两线的时候就把b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