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问题

楼主(2015-04-02):
请教给位大神,台达伺服驱动器的指令由内部给出(比如SZ模式)时,此时不需要外部提供脉冲,那这时电子齿轮比有什么用呢,还有台达ASDA2单纯实现全闭环控制是不是不需要上位机就行,因为在其他论坛看到有个人说买了一个牌子的伺服驱动说的是自带全闭环功能结果还要买上位机,多花几千块,所以有点担心,不用上位机自带的全闭环这样的精度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那可以放心买了,还想请教一下,ASD A2的Pr模式是通过哪几个参数设置速度的呢,我只看到了指定使用者单位决定位置,但没看到用哪些参数控制速度毕竟位置模式也应该有速度要求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那可以放心买了,还想请教一下,ASD A2的Pr模式是通过哪几个参数设置速度的呢,我只看到了指定使用者单位决定位置,但没看到用哪些参数控制速度毕竟位置模式也应该有速度要求撒
脉冲频率就是速度,脉冲量是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Pr模式,是用内部寄存器决定的位置量嘛,Pt模式才接的脉冲,没有脉冲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