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VF0 变频器运行SC1故障

楼主(2015-04-02):
一台单相0.75KW松下VF0变频器,不带电机上电显示正常,风扇正常运转,运行一给频率信号就显示SC1故障。请问师傅们还有什么地方会影响?有遇到过此故障吗?

网友A:
换个电机接上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机接上试下;
现在就是没有接电机也显示SC1故障。

网友B:
说明的故障点都检查了吗?

网友C:
把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接线也拆掉试试,万一线有问题呢,我遇到过导线磨损接地报警。

网友D:
输出模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接线也拆掉试试,万一线有问题呢,我遇到过导线磨损接地报警。
输出线也拆掉了。

网友C:
那也就是说变频器坏了。

网友E:
风扇问题,给风扇加一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扇问题,给风扇加一点油
风扇运转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模块坏了。
模块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也就是说变频器坏了。
是变频器的问题!而且是电源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扇问题,给风扇加一点油
风扇加点油,请问加在哪里?中间轴那里?

网友F:
驱动电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