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2):
采集的数据有一定的范围值(例如25-30的一个数值) 如果采集的数据超出或者低于这个范围怎么处理? 应该怎么写程序 用什么指令?(再次先谢过各位大侠们!)

网友A:
用比较法,如果超过或者低于时过滤掉这些数据,每种PLC都有比较指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比较法,如果超过或者低于时过滤掉这些数据,每种PLC都有比较指令的
信捷的我知道有CMP,LD>,LD<,LD= 用这指令吗?

网友A:
如果你的数据是整数类型的,这些比较都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比较法,如果超过或者低于时过滤掉这些数据,每种PLC都有比较指令的
信捷的我知道有CMP,LD>,LD<,LD= 用这指令吗?
是的  一般我都是在模拟量的时候就过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数据是整数类型的,这些比较都OK
如果是浮点数呢?该怎么处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想法。。。。  我是要转换成数字量之后再滤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数据是整数类型的,这些比较都OK
如果是浮点数呢?该怎么处理啊?
浮点数也一样能比较啊

网友C:
    采集的数据超出或者低于这个范围

     用比较指令,超出的数值丢弃。

网友A:
浮点数里有DECMP指令,两个数之间比较的,还有其它的比较指令,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