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2):
海利普B系列18.5KW变频器,空载上电显示E.09,查说明书说是过载,粗略测量了一下,也没查到什么问题,检查还在继续进行中,。因客户要的很急,没有多的时间给我去摸索,所以希望修过的没修过的给点建议或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加减速时间调长点试试!不行的话 看看电压平衡不 和 互感器!

网友B:
面板设定电流显示:看与实际值是否相似,否检查电流检测电路,是调整参数试试,如:加减速时间,转距提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关键是一上电就跳这个,而且指示灯除了一个正转的不亮之外,其余的全部都闪烁

楼主:
调了都没有用,不知道会不会跟CPU板扯上关系

网友C:
正负15v正常否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晚上了,明天再搞,把模块拆掉测测15V是不是正常,。如果驱动有问题,是不是也有可能报这个故障

网友A:
显示管闪吗?有必要测试5V 12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