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2):
请教:我的台达PLC-DVP10SX上,除了一个RS232口外,还有一个RS485口,请问各位老师,此口能否用来与触摸屏通讯?

网友A:
能!但程序中不能含有通讯指令。

网友B:
一般我们都是用485来和屏通讯,232只是写程序

网友C:
RS232端口不就是接触摸屏的吗

楼主:
再请问,我的触摸屏是eView的MT510T,若与这台台达PLC-DVP10sx通讯,用此RS485口,该怎样设置及通讯电缆怎么做?再谢谢!

网友D:
485两条线就行了

网友E:
1、步科官方有个触摸屏组态软件,你在写触摸屏程序的时候可以选台达的PLC
2、你看组态软件的PLC那边有没有COM2口可连接,如果没有485应该连不了(前两天用欧姆龙的,连485,打客服电话说必须连3跟线,包括GND,但是台达485接口是没有GND端的)
3、通讯电缆的连接方法步科那边说明书上应该有

网友F:
好像触摸屏都是用232口的

网友G:
呵呵;连屏的话建议还是直接使用上面的编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