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来控制灯的

楼主(2015-04-02):
用来控制灯的,打开里面两个零件不知道是什么,有师傅知道吗?

网友A:
应该是小型中间继电器吧,来个正图啊。

网友B:
顶部正面没有标注吗…

楼主:
什么字都没有,上下前后左右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看外壳的线路图推定那两个一定是中继

网友D:
应该是继电器吧

网友E:
应该是继电器吧。

网友F:
 应该是继电器    这是个遥控开关吧

网友G:
应该是家庭客厅吊灯灯具分路控制器,用遥控或者开关灯的频率来分段控制灯。

网友H:
继电器
是正确的!

网友I:
那是两个小型继电器。

网友J:
   从顶楼图片看起来,两个小型继电器,可能是:一个控制“白”,一个控制“黄”。
   可以用表试测一下,判别线圈和常闭触点;根据输出,判别常开触点。
   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应当是转换触点。

网友K:
我也同意是继电器,家里在用的还没打开看过呵呵,

网友L:
就是继电器。

网友M:
继电器,六个脚分别是线圈,常开和常闭

网友N:
是小型继电器,用来控制灯

网友O:
应该是继电器,两个脚是线圈,两个脚是常开点,两脚是安装孔。用表量量,应该有两个脚是通。

网友P:
蓝色的是二个继电器,典型的 CD4013 双 D 触发器,步进接法。有遥控功能的上面还有一个接收板。
做双稳态弱电控制强电开关也不错,一条网线可以连接7路控制开关,按钮开关并联数无限增加,我家用了二十几年了现在还在用,以前用的是120型开关,间隙很大,怕刚会走路的儿子用手指触碰,全部改弱电开关,不用的插座全部封贴。

网友Q:
小继电器,这个不带遥控功能,很便宜十几块钱,不过寿命不咋地。

网友R:
继电器吧!

网友S:
六个引脚就是继电器!

网友T:
原来通过现在吊灯是通过这个东西控制的呀

网友U:
   蓝色的是:
      印板继电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是自造的,要想了解只能撬开或锤开了…

网友V:
继电器,看来这个继电器是关键器件,连个标识也没有,,,听楼主说,一只6个脚,线圈就占用两个脚,还有两组可用。工作在4种状态。蓝一种状态,两具继电器不工作。00. 蓝白一继电器工作, 10      蓝黄一继电器工作01,蓝白黄两个继电器工作。11.

网友W:
用一个开关控制三路灯的通断。

网友X:
小功率继电器

网友Y:
看外形是继电器啊

网友Z:
本来就是焊接式继电器

网友AA:
是继电器,6个引脚,两个为线圈,另外4个应该是一个常开触点,为了过大电流,继电器里面并起来了

网友AB:
家庭用的这些小型逻辑控制电路,做工都比较垃圾,没有多长时间就坏了

网友AC:
多段开关。

网友AD:
分段开关

网友AE:
应该是继电器

网友AF:
按一下开关亮一组灯、再按一下亮第二组灯、按第三下第三组灯亮、按4下全亮。用继电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