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2):
《1》上电显示“----”
     说明读取功率组件数据失败,如用440与430的控制板与功率电源板不一致时也会显示“----”,排除以上问题后
      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1.功率板EEPPOM损坏
      2.5V电源异常
      3.控制主板损坏
《2》F0022报警
      1.报F0022,并且不能复位,可能为接插件松动,可以测试X700的第2脚(过流报警)正常时应为低电平,如为高
         电平(5V左右)则说明检测电路有问题或者接插件接触问题,原因为报警信号在控制板上是5V上拉的,而在功率
         板上是0V下拉的(通过一个10K电阻下拉)所以在X700处断开的话,报警信号就会失去下拉电阻而为高电平从而
         报F0022,判断方法,可以在转接板上测量该10K电阻,如阻值不变,则说明不是接插件接触不良导致报F0022
     2.启动报F0022
       IGBT有短路或断路问题
       3.启动后到较高频率才报F0022
        可以测试母线电压,如低于10几V,则冲电电路有问题的可能性最大,大部分是继电器触点问题
《3》F0001报警(以下保护信号屏蔽方法均是在模块拆除的情况下进行)
       440过流保护是有3只A768J进行检测
       此过流保护信号屏蔽方法
        1.将3个A768J的8脚与3个上桥驱动光耦5脚相连,将X103插座按附图相连接
        2.屏蔽欠压/过压检测信号,最简单的方法是将A788J第13脚的外接电阻拆除一个,外接2.5V电压引入主板即可
        3.将温度控制探头装上
       将上述电路进行屏蔽后可以外接530V电压进行检测,开关电源必须装上主板才能工作,不装I/O板和面板,在光
         耦768J1脚和8脚 9脚和16脚供电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测量其11脚和13脚的电压,此电压为2.5V左右,并且此两
         脚电压必须相等,如不相等可代换A768J或检测其外围电路,在检测11脚和13脚电压正常后可以把I/O板和面板
         装上进行驱动电路动态检测了,此驱动电路静态:-4.7V左右,动态:8.2V左右
《4》M420/5.5KW  F0001屏蔽方法
         1.将3个上桥驱动光耦A3120的第5脚相连后接N
       2.短接母线电流回路检测电路的光耦初级即可
  说明:1.M420由于采用智能模块,故没有截止负压,6路静态电压为0V,外接530V电压,装上主板和面板就可以运行了
           动态电压:8.5V左右,如果不将上桥3个光耦5脚与N相连,将测不到上桥驱动动态电压及波形,此6路驱动供
           电为同一电源供电(18.5V)
         2.此F0001报警信号与M440不同,M440是检测输出电流检测,由3个A786J共同完成,M420是检测母线回路电
           流进行F0001保护的
《5》过压/欠压保护
         M440电压检测电路是有A788J担任,将530V接一只6.8M电阻降压后接入A788J的1脚后就可以测量其第13脚
         电压,正常为2.5V,如低于2.5V较多,会报欠压,如高于2.5V较多,会报过压
以上电压和波形,屏蔽方法是在维修工程中进行实践与实测的,如有不正确的地方,欢迎指正,谢谢

                                                                          沈振
                                                              2015 4 .2于江阴周庄

网友A:
楼主无私分享心得,赞一个。

网友B:
谢谢楼主的贡献,很好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C:
很好很强大

网友D:
无私奉献,谢谢!

网友E:
这贴应该点赞

网友F:
讲的非常到位!

网友G:
学习了  涨姿势了

网友H:
无私奉献要顶

网友I:
图文并茂,真是好文章!感谢你的无私奉献。

网友J(2015-08-29):
点赞!!!很高水准维修功底!

网友K:
可以,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L:
这样的好贴我怎么错过了,咸老师早看到此帖,加精化。

网友M:
430和440 一样,还是和420相同呀,请赐教

网友N(2015-12-14):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楼主辛苦了

网友O:
真是好文章!感谢你的无私奉献。

网友P:
好贴!为楼主的无私点赞!

网友Q: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R:
真是好帖!谢谢楼主!已经加精!

网友S(2016-03-02):
前辈,几天我修一个另一种m440的机器,想简单的屏蔽欠压,就把788的13脚的电阻断开一个,同时引2.5v电送到主板的插针,把负端接在gnd上怎么不行啊,望前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S:
前辈,几天我修一个另一种m440的机器,想简单的屏蔽欠压,就把788的13脚的电阻断开一个,同时引2.5v电送到主板的插针,把负端接在gnd上怎么不行啊,望前辈指教
把负接在788的9脚上。

网友S:
回复 楼主:
如果负端接在788的16脚一样吗,我当时量了一下,9脚和16脚是通的

网友T(2016-04-10):
好文章一定要顶的

网友U:
回复 楼主:
大神,现在我测的A768J电压是13脚2.35v、11脚2.15v这算正常吗,另外两个13脚2.35/11脚2.3v

网友V(2016-06-26):
2.“屏蔽欠压/过压检测信号,最简单的方法是将A788J第13脚的外接电阻拆除一个,外接2.5V电压引入主板即可,负接在788J的9脚”有谁试过?我试了下不管用,报F003,A0503故障,跟没从6.8M电阻引入电源报警内容一样,怀疑2.5V外引错误。。。

网友V:
回复 网友V:
788J 9脚虚焊了,脱落了。

网友V:
回复 网友V:
焊上送电还是报F003

楼主:
引用 网友V:
2.“屏蔽欠压/过压检测信号,最简单的方法是将A788J第13脚的外接电阻拆除一个,外接2.5V电压引入主板即可,负接在788J的9脚”有谁试过?我试了下不管用,报F003,A0503故障,跟没从6.8M电阻引入电源报警内容一样,怀疑2.5V外引错误。。。
请仔细看帖,方法是在维修中经过实践的,不是纸上谈兵谈出来的,把3个786按方法屏蔽,装上主板,I/O板,上电后可以查看参数R0026的电压检测值,如果为0或者电压不对,应考虑其他问题,包括存储器数据,主板等。

网友V:
首先谢谢楼主!手头2张电源驱动板运行都报F003(欠压)故障,其中一张带过电机运行正常,一张修过驱动后不带模块偶尔还能有6路驱动输出。在主板与驱动板不符的情况下上电会报F003(欠压),F012(过热)故障,在屏蔽之前报A0503(欠压)屏蔽后就不报了,插上主板788J的13脚电压2.4V,查R0026母排电压550V正常,参数P1204=2不能设置不知道什么缘故,还望指点

网友V:
修过驱动板的这张上午检测到6路波形正常,在停止或启动中大概率报F003

网友V:
昨晚2台装机带电机都正常,F003故障再也没出现,F003应该不会是个例吧?

网友W:
回复 网友M:
430和440基本上一样,

网友X:
楼主好功底!在下受教了,感谢,感谢!!!

网友Y(2016-07-26):
有谁知道mm420电压检测回路

网友X:
楼主的帖子的确为精华帖!还有一问题请教:30KW MM440变频器拖动重负载时报F0001,查遍了786J周边的电阻和电容均未解决问题,该从哪里入手再查?还请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Z(2016-09-21):
楼主的办法屏蔽欠压过压F003,测试了能正常开机,就是有个问题开关电源部分吱吱的叫声,一摁停止叫声消失,一摁动就叫,???

网友Z:
还有个问题就是37kw的440,单板测试的时候,因为有2个788J,还多了个lm358,怎么屏蔽F003,是和30kw的一个办法么,需要2组同时送2.5v吗,用一个电源行么,同时送的话不相当于两组短接起来吗,不会损坏CPU吧

网友AA:
大神,好像430跟440面板不通用!!!

网友AB(2016-12-19):
好文章啊!写的很详细,谢谢楼主

网友AC:
很好的知识

网友AD:
好贴,这个必须顶 沈工威武

网友AE:
感谢楼主无私的奉献。手里正好有一台M430-30KW报欠压故障。测量A788J 13脚电压1.9V

网友AE:
楼主有A788J资料吗

网友AF(2017-11-04):
老师好:M420的参数R26电压低,该怎么修哩?

网友AF:
回复 网友Y:
同求。。

网友AG(2017-12-20):
楼主你好,按照你的方法正在检修一台430 15kw驱动板,现在测得U相766 11脚2.44v 13脚2.52v v相11 13均2.5v w相11 2.57v 13脚2.54v。不知道这个电压算不算正常值。另外我装上io板和面板启动之后,动态电压也只有4.8v左右(直流档)。还有个问题,5hz启动之后,变压器有较大的滋滋声。不知道正常不。还望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H:
回复 网友U:
正常

网友AI(2021-07-28):
沈工,你好,A788J的13脚电阻拆了一个还是报A0503,驱动板55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