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2):
我们计算都是高差*油密度*g  然后算出来的值加到汽轮机厂家给的订值里!!!是否正确

网友A:
pgh=P?
那是测油箱高度液位的
油压低限是根据后续所用设备最低能接受的压力值而设定的,与油箱液位高度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液柱静压好像是这个公式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压力开关与油液位高度没关系吧
这几天现场设备打压试密,不到1米的水箱压力泵出口到了五六兆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开关与油液位高度没关系吧
这几天现场设备打压试密,不到1米的水箱压力泵出口到了五六兆帕
有关系  检查的高工说必须加液柱修正…………3米高差汽轮机油密度为871  修正值24.7K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开关与油液位高度没关系吧
这几天现场设备打压试密,不到1米的水箱压力泵出口到了五六兆帕
汽轮机润滑油压力控制在0.11Mpa      不能高  0.11你想下他液柱能多高………………所以保护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偶的理解油位高度产生的静压作用于管中任何油路中,没必要修正,因为它是真实存在仍
比如机器润滑需要最低油压1公斤,若油箱在机器上方十多米,连加压泵都不需要了,静压就可保证润滑油的自由流动,起到润滑机器密封需要
朋友说的不会是压力变送器引压管的静压吧,若压力开关压力值低需要进行引压管高度静压修正

网友B:
又涨见识了,以前只是客户给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