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2):
  ab变频器接了两个电机,一个是星三角启动a,一个是三相带制动的b,用两个光感
控制,只空转可以,但只要星三角的动作,按其中的一个光感 ,就会报警硬件接线故障,换了变频器和中间继电器也是一样,检查外部接线没有问题,重新设置参数也不行,机器已运行很久了

网友A:
描述不是很清楚表示没看明白,上传原理图研究下

网友B:
线路接的对吗!电机确认是好的吗?

楼主(2015-07-31):
谢谢关心,已弄好了,是电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