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TEP 7-Micro/WIN使用问题 “端口无法打开或正由另一个应用程序使用”

楼主(2015-04-03):
刚安装STEP 7-Micro/WIN,编写了一条简单程序,后按程序状态监控,无法软件弹出“端口无法打开或正由另一个应用程序使用”。
现在无法找到解决方法
,向各位请教,谢谢

网友A:
之前用是好的么,如果之前是好的话估计需要重启下软件或电脑
貌似同时打开两个程序也会出现此情况

网友B:
USB的,驱动安装好了?

网友C:
线,plc,驱动,驱动的com口设置均无问题,就应该能连上。

网友D:
重新插拔下电缆即可

网友E:
如果能够正常下载程序就应该能监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没有连接外部硬件的,只用STEP7编程,然后直接用软件监控来检查程序,这样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没有连接外部硬件的,只用STEP7编程,然后直接用软件监控来检查程序,这样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没有连接外部硬件的,只用STEP7编程,然后直接用软件监控来检查程序,这样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没有连接外部硬件的,只用STEP7编程,然后直接用软件监控来检查程序,这样可以吗

网友C:
200的软件仿真据说不好用,一直也没用过。microwin没有仿真功能,只能有硬件的情况下监控。

网友B:
没连接硬件,你监控什么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没有连接外部硬件的,只用STEP7编程,然后直接用软件监控来检查程序,这样可以吗
200还有单独的仿真软件,使用编程软件做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还有其他的软件可以实现单软件监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还有其他的软件可以实现单软件监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