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3):
三菱位置模块A1SD75M1如何调取里面的参数,需要什么软件吗?还有和电脑连接的数据线型号是什么?拜求各位大侠(实在没有积分了不好意思)

网友A:
这个很老款了,M1是单轴的定位模块;
非要这个模块直接连电脑的话,有条专用的线通过上面的RS422口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连电脑就能识别吗?需要下载什么软件吗?还有如果不直接连电脑那我怎么修改里面的参数呢?有替代品吗?不好意思问题有点多还请大侠见谅

网友B:
电缆是这个

网友B:
软件也在上面的那个图中有列出来
这个是很老的东西了,如果要换成目前用的新产品,那和它一起用的模块,包括连接的伺服都要一起换

网友A:
呵呵;换了就要整套换了,连CPU、电源、底板等全套换;
找同型号或后面M2/M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