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3):
用于木材旋切机上的KTC-450,最好是国内牌子的就得了,之前在网上淘了个销量大的, 价格还便宜,但质量真的不怎么稳定,哪位有好的推荐吗,谢谢了。

网友A:
要国内牌子的质量又要稳定就不好绘你推荐了

网友B:
电子尺?光栅尺吧

网友C:
什么是电子尺?
没听说过!

网友D:
木材加工设备振动大,灰尘多,一般电子尺都扛不住的,电子尺有几类,一种是滑动触点式直线电位器,成本低,但是因为是触点接触式,通过电阻变化测量,对于木材加工设备的振动和灰尘可想而知是很难抵抗的,第二种是拉绳式传感器,那也要看是装什传感器,光电式增量编码器,对于振动和灰尘也一样敏感。目前我们在向市场提供一种经济型的绝对值编码器,是用磁电式原理非接触式的,对于振动和灰尘影响不大,经几家木材加工设备使用,效果很不错,输出信号有4--20mA或Rs485等多种,均可连接各种PLC,你可以考虑。我的签名中有我的博客地址,如果有兴趣可在我的博客中看到磁电式绝对值编码器的介绍和我们的联系方式。

网友E:
木材旋切机上震动大灰尘多,对电子尺要求高很的。我机械上一般用信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的厂家称电阻尺,直线位移传感器,我们用的型号是kTC-450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信和有KTC系列吗?

网友F(2017-03-03):
用深圳淞研精工的,质量不吹有多好,只要你用了就会觉得好,可以联系我13823271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