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3):
请问FX2N-4AD-TC有没有冷端补偿,如果将L+L-短接,是不是可以测室温

网友A:
呵呵;L+与L-接热电偶,短接了,还怎么测温度;

网友B:
热电偶的线直接接上,热电偶放在空气里,就可以测室温了,不过感觉不靠谱,如果你要测室温的话,建议买温湿度传感器(家用仪表的那种),可以通过485直接读出温度!

网友C:
是不是室温没去校对过,短接显示的温度了20几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室温没去校对过,短接显示的温度了20几度的

我现在短接以后刚好就是室温

所以我就想问问是不是这个模块自带冷端补偿

我现在测量数据基本是实际温度的10倍,跟说明书说的基本一致,请问应该在如何校对?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现在短接之后,发现刚好是室温,跟用温度表测量的一致,所以我就想问下是不是这个模块内部自带个感温的传感器,可以测量引线的温度,也就是环境温度。

因为理论上短接之后,电流是0,测量数据也应该是0,但是现在短接后测量数据是300,推算出来就是30摄氏度。另外这个数据也在根据周围温度有所浮动,不是恒定不变的。

多谢赐教!

网友A:
呵呵;你拿个热吹风机对着它吹下看温度能不能升到50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室温没去校对过,短接显示的温度了20几度的

我现在短接以后刚好就是室温

所以我就想问问是不是这个模块自带冷端补偿

我现在测量数据基本是实际温度的10倍,跟说明书说的基本一致,请问应该在如何校对?

多谢!
直接除1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