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3):
软件装上了之后,就一次连接成功,然后就显示子网掩码不同,能够修改logo的ip地址吗,192.168.0.1一般都是路由的地址,logo和它冲突啊。

网友A:
记得“工具”里有以太网的设置。

网友B:
我的主菜单只有设置,网络,诊断三个了。可能哪设置错了,晕。

楼主:
放假了,等上班再试。单独接logo。

楼主:
在“文件”下的“属性”里设置即可。连上logo后,ip地址分配里可以写上自己需要的ip地址。

网友C(2016-03-26):
改电脑的IP地址也可以啊

网友D(2016-06-22):
LOGO与电脑连接时,关键的不是一定要修改LOGO的IP。关键部分如下:
1)LOGO!的IP地址与电脑的IP地址不能相同(必须是唯一的)。并且二者IP地址中左侧的“三部分”要一样。如:电脑的IP是192.168.1.*,LOGO的IP是192.168.1.*。其中的*表示的数字不能相同,其它部分应一样。
2)如果是多台LOGO!组网,由于其出厂时的IP地址相同,必须修改,原则与第一条相同;
3)电脑必须采用固定IP;并且,电脑与LOGO!的默认网关、子网掩码的设置必须相同;
4)本地连接属性 中,必须勾选 Internet 协议 (TCP/IP)。
5)在 Internet 协议 (TCP/IP) 属性 对话框中“选择使用下面的地址”选项,并正确设置电脑的IP、网关、子网掩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