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人现眼了

楼主(2015-04-03):
一台设备 2台电机,靠变频控制,由于考虑不全面,连电机分断空开跳闸都没发现,真是丢人丢到家了,哎。

网友A:
羞死人了

网友B:
呵呵,吸收经验

网友C:
难得糊涂

网友D:
失手了。没关系,下次不出同样的问题就行。

网友E:
大的电柜较难查,元件多时容易漏。

网友F:
一回生二回熟

网友G:
经验嘛,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网友H:
第一次接触很有可能!
这个是一个过程

网友I:
每人都干过尴尬之事

网友J:
恐怕还误以为变频器坏了吧?经验是靠积累的。

网友K:
对于有故障的电气设备,不应急于动手,应先询问产生故障的前后经过及故障现象,设备不正常首先从主控回路检查开始,然后检查控制回路,“先动口再动手,先外围后内部,先机械后电气,先静态后动态,先电源后设备,先清洁再维修”处理事故都是按以上步骤来实施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一台设备 2台电机,靠变频控制,由于考虑不全面,连电机分断空开跳闸都没发现,真是丢人丢到家了,哎。
没看明白,一个变频器分时驱动二个电机?同时?电机还专门有个分断空开?能分享一下电路吗?

网友M:
所谓经验经验。。。就是这样来的嘛。楼主经历又升级了哟】

网友N:
都有此种类似的经历,引以为戒以后得多注意

网友O:
楼主下回估计不会错了啊

网友P:
也没有理解所述,是说电机不运转,没有注意到开关跳闸了吗;
复杂问题遇得多了时,有时会忽视简单的考虑。

网友Q:
电源经过了空开,然后再供应给变频器,再由变频器进行驱动马达,对吧楼主。

那么如果变频器没有电源指示,楼主就立马怀疑变频器损坏了对吗?立马大手大脚的拆卸变频器准备更换备用的崭新变频器对吗?然后才发现原来是变频器的前级空开跳闸了对吧。
没事,要不老板看到楼主闲着没事干,会眼红的,我掏钱请你来,就得没日没夜的干活表情。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做假装忙,非常的忙,无时无刻都在忙。

网友R:
你这不算啥,小疏忽,你没听说过都有煮米不加水的吗

网友S:
    经验积累,我见过的老师傅,去车间维修从来不带图纸,70岁,几十年经验。

网友T:
以后就会注意了哈。

网友U:
搞维修的都这种遭遇。时间长了就好!

网友V:
工作经验慢慢积累啊。

网友W:
找到原因就好了,太简单了,有时候会意想不到吧!

网友L:
回复 网友Q:
如果这样说明经验很重要

网友X:
都有这样的经历吧  我原来修设备有一次 设备没电 找老久了 最后TMD紧急开关给打下了 那个羞啊

网友Y:
这就是以后的经验,不要气馁

网友Z:
不要,以后判断条理清晰点即可

网友AA:
失败乃成功之母

网友AB:
不断总结,慢慢提升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的
一台变频器同时控制2台电机工作

楼主:
现在想起来 心理有疙瘩

网友AC:
工厂通快镭割机输送电机坏了,我拿着图纸围着机器转了两圈才找到电箱,德国人为什么一台机器设计十几个电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