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来到,格力中央空调LSQWRF65M/B 故障显示压缩机一低压

楼主(2015-04-03):
万一实现了呢

楼主:
电路图太大,不过质量可以,都能看清,以上电路供大家分析,找出故障。

网友A:
电压降,要么检测不准

楼主:
先自已分析下,根据提信息,有可能是低压压力开关,以坏了,或是传过来的信号是对的,要加冷谋了。 :低压:这里还有一种意示有可能是指电压,不过电压过低,也有可能。

楼主:
回复 楼主:
跟据客户反映来的情况,制冷还是有的,跟据电路图分析,有两个压缩机,一个以停止了运转,还有一运行,中央空调设计时也考虑了实践情况,两个冷东泵。一个备用。运于应急。

网友B:
低压是不是该确认一下冷媒量
或者看看膨胀阀

楼主:
在电路图找到,可疑点,这就是接下来的工作,第一组,找到两个低压开关,LP11,和PL21.不过对LP11的可能信太一点。这里有可是坏了,有可能是真低压了。这里只作分析,实践情况还去现场。

楼主:
问题是查到了,如图,

楼主:
问题就来了,制热是空调没问题,也是这个压缩机,制冷就显示故障。制热低压开关没问题,制冷低压开关有问题。在停机壮态下,空调没工作。如果压力有问题,那制热低开关也会动作,现在是制冷开关动作,估计坏了。现在想要短接的意示。运行下,不知可行。不知这样分析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C:
1、通常情况,制冷与制热的低压开关各一个,互不相关,制冷有问题,制热就不一定有问题,况且他们各自的保护值也不相同。
2、停机时制冷开关动作,不一定就是开关坏,如果系统内无压力(无氟),同样也会低压保护动作。
3、如果确实是开关坏,短接临时应急问题不大,如果缺少氟,可能会扩大故障。
4、缺氟运行,电机的电流比正常时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醒,但是制热低压开关,与制冷低压开关,取样在一个地方。相50CM左右。,这个我会小心试一下,短时间运行下。10分钟。测一下电流,来做判断,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膨胀阀也有可能,手中没压力表,不好做检查。

网友C:
以下是YORK制冷机组的控制逻辑关系,供楼主参考:
根据YORK的说明书及电路图,制冷与制热是两个低压保护开关,如果启动前已经是低压保护,则禁止运行并锁定;如果是开机前正常,启动中发生低压,则忽略,低压故障被屏蔽,电路不动作;如果是运行中发生低压,则自动停机,并在5分后再运行;但如果在一次运行中,累积有3次低压故障,则锁定故障。

楼主:
LSQWRF65W/M中央空调低压保护系统故障处理收藏本文  分享一、概述LSQWRF65W/M中央空调(以下简称中央空调)由多个模块单元组成(图1),额定制冷量为65kW,采用新一代柔性涡旋全封闭式压缩机和微电脑控制系统,安全保护功能齐全。中央空调低压吸气管上装有制冷和制热两个压力保护开关,设定压力分别为0.25MPa和0.05MPa。系统正常运行时低压压力为0.4~0.5MPa,低压压力0.25MPa时,压力开关处于正常闭合状态,光耦导通输出高电平,控制器CPU检测到这一信号发出正常运行指令,压缩机、风机通电正常运行;低压压力≤0.25MPa时,压力开关断开光耦断电低电平,当控制器连续30s检测到这一信号就发出停止运行指令,立即关闭压缩机,如两台压缩机都停止,风机延迟30s关闭。直到故障排除系统才能启动正常运行。系统通电启动时,低压压力会先下降然后恢复到正常值,这一阶段低压压力有可能≤0.25MPa。为防止低压保护系统在制冷系统启动的3min内误动作,厂家对低压保护系统进行3min启动屏蔽,图1低压保护系统结构框图3min后制冷系统启动完毕,自动恢复低压保护功能。二、故障处理1.故障现象同一批次的中央空调,相继出现制热时运行正常,制冷时开机启动3

网友C:
各品牌制冷机组的保护方式基本都差不多,大同小异。

楼主:
量了一下.正常压缩机工作电流,

楼主:
加个时间继电器,短接,强行运行了报故障的压缩机,量了一下故障压缩机的的电流.

楼主:
电流相差1.97A,正常吗

网友D:
这电路问题应该不大,首先检查是否已漏氟了,再考虑电气问题。

网友C:
你把风扇断开(强制),压缩机的电流应该大一点,运行压力也随之高一点,有可能的话,制冷机就不会报低压故障了。
通常在春秋季节制冷时,如果系统内的制冷剂稍有欠缺,非常容易发生低压故障保护,因此,此时往往采取强制关断风扇,以便应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你分析的有理,,这个方案我有可能会试一下,,还有一组,两个压缩机的电流没量,量好了我会近快上图,也好有个比较。对同行也是有一点帮助吧。

网友C:
提醒一下:你别把所有的风扇都关了,只能关一半,否则,有可能出现高压故障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