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3):
东元伺服带电机,在位置控制模式下,转动不平稳、抖动,控制信号是由三菱 FX3U的PLC发出的脉冲和方向信号提供,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参数没调好吧

网友B(2015-05-07):
速度环增益拼命往上加!只要不震动。

网友C:
回复厂家初始值再根据需要调整,参数被你调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