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3):
本人PLC有三个地址的数据,D1  D2   D3 ,想在威纶触摸屏的趋势图上一起显示曲线(三条曲线),还请问怎么设置资料取样啊?X轴是时间,Y轴是温度。

网友A:
元件下面找到 “资料取样”,把名称 地址做好。

再添加趋势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这样设定的?其次最后一个上/下限需要勾选成通过PLC内部地址来赋值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直接在最小最大值设定好,也可以通过PLC内部设定,都可以的。

网友B:
2楼老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现在就是卡在这个三个地址的数据我怎么显示出来呢?如果是在触摸屏上设定上下限,那就没看到触摸屏上哪里要求输入这三个地址呀

网友A:
  上下限和要显示的数据地址不是一回事啊

你建立的资料取样里面的数据来源才是要显示的数据地址。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我说啊,资料取样里面建立3个通道才行?一个通道对应一个D?
如果这样的话趋势图里面就只能每次选择一个通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