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2015-04-03):
大哥大姐们。小弟想用PLC和人机界面来控制这台钻孔机的XYZ轴的精准定位实现这个功能 在触摸屏上设定钻孔坐标位置,三轴无段座标精确移位,多个孔位加工设定。这个怎么做呢 帮忙指点下 小弟

网友A:
我也只是新手,不懂,精准定位的话,估计得用上伺服或者步进电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伺服和步进控制 还达不到这种要求的 肯定需要用的定位模块的

网友B:
触摸屏指示给坐标参数,真正的控制是运动模块加上伺服执行

网友C:
如果对加工的工件几何图形要求不高的话,用PLC+触摸屏+定位模块即可。
否则要上工控机加运动控制卡,使用上位机软件来控制三轴进行高精度几何图形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