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死人的电路设计任务,求高人指点!(有图片)

楼主(2015-04-03):
控制要求:
1、 按下启动按钮,小车过3秒才运行。
2、 小车从起始位置按规定方向运动,运动轨迹按照1、2、3、4、5,1…作循环运动,每到要求停车的SQ2、SQ3处停留3秒后,才开始自动往下运动。图中没有要求停车的SQ处碰到该SQ不能停车 。
3、 按下停止按钮,小车都要立即低速返回SQ1处停止、故障停车后,按下停止按钮,小车低速返回SQ1处停止。
4、 高速、低速用星三角运行表示。
5、 要求接主电路。

网友A:
不知发这样贴的意义何在?

网友B:
自己好好想吧.这电路不是一下2下能搞出来的。

网友C:
还可以,自己想想吧

网友D:
这种一般都是考试用到的吧。

网友E:
這是畢業設計?

网友F:
老师布置的作业对吧,考核学生的逻辑设计能力。
说实在的,如果连基础的逻辑控制都搞不定,以后走出校门去应聘本行业之后,接手大型工程做复杂的设计会遇到更多的难题。
除非改行。

网友G:
好好干,不要急,每个人科班必须会的。理清思路,为你好的人是不会帮你的。

网友H:
你想用什么做控制,PLC 单片机 OR继电器。

网友F:
不会又是要求只能使用传统的继电-接触器线路进行控制,连时间继电器都不准使用的奇葩要求吧。
使用PLC可编程序控制器做控制部件进行控制,使用步进梯形图指令进行编制PLC执行程序去实现。

网友I:
基本逻辑控制,你要用什么方式做?

楼主:
只能用继电接触方式

网友J:
应该还有时间继电器吧!感觉应该不很难!

网友K:
这是继电控制课程的结业考核题目,这都做不来,这门课不及格,你不用求助了没人会替你写作业的

网友L:
    故障停车后,按下停止按钮,小车低速返回SQ1处停止。
    停止按钮故障?

网友M:
这不难 程序完成的话

网友N:
主电路是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的接线简单,控制电路就复杂了。

楼主:
就是啊,两次SQ3停车后的下一步行进条件是自相矛盾的,就这地方没法解决

网友F:
PLC的步进梯形图指令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不管其他的传感器如何的有输入,输入状态如何改变,均不影响当前的执行的步骤,传统的继电-接触器线路也可以使用这一设计程序的理念。
简单的说,就是用KA1来负责第一步,用KA2来负责第二步,KA3......到第五步。
那么紧急状态如何处理?直接断掉所有的KA1~KA5的电源,直接驱动小车返回。

楼主:
19楼的师父,谢谢你的指导!我现在不能解决的就是两次碰同一SQ3后要执行不同的下一程序,用什么办法呢

网友O:
两次碰SQ不停车都在返回状态,就用它来屏蔽吧。

网友P:
用继电器做就行了!

网友P:
用纯继电器电路来弄吧,提高逻辑能力!

网友Q:
继电器加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就可以实现

网友O:
我的设计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R:
人才啊啊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