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手轮控制伺服

楼主(2015-04-03):
电子手轮输出高速脉冲接到PLC 控制伺服电机 怎么实现正反转呢 ?和倍频呢

网友A:
问题太笼统了,正反转是指谁呢?电子手轮的?倍频又是指谁?是谁的信号倍频?没有说明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指手轮正转时马达也正转 反转时马达也反转 停止转动时 马达也就停

网友A:
PLC本身直接驱动马达是有问题的,马达的驱动,要有专门的驱动器,比如说变频器(交流电机)或者直流调速器(直流电机)。手轮是向PLC发给定信号。

首先,手轮信号是编码器原理,顺时针旋转和反时针旋转除了向PLC发脉冲数意外,还提供了脉冲相位信息,顺时针A超前B,反时针B超前A;

PLC接收手轮信号以后,即可对电机的驱动器发出正转指令还是反转指令了。以实现对电机的正反转控制。

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的。

网友B:
选个带有手轮控制功能的主机或是定位模块带,有这个功能的接线包括编程用起来方便些。

网友C:
是接到运动控制器吧,运动控制器上有专门的手轮接入点,程序切换到手轮控制时才有效,正反转手轮伺服就会正反转,不是所有的运动控制器都有这个功能,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