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3):
RT 求教 这是为什么呢 接入电阻后 线路电流只能达到最大70mA

网友A:
楼主是什么意思?

模拟量模块输出-10-10正常啊

接50欧电阻做什么啊

网友B:
5a的电压输出手册上面建议负载为2k到1m  请按手册来使用啊

网友C:
电阻本就有减压降流是的

网友D:
输入设成电压输入,怎么又搞出70mA的电流,莫明其妙;

网友E:
   5a的电压输出负载为2k到1m  请按手册来使用啊

    针对电压输出,手册上面建议负载电阻为2K到1M,楼主用50欧姆的电阻,实际上是过载了,电流超过输出级所能提供的最大值了。
    负载电阻;
        稳定的最小阻值电阻是2K欧姆。

    FX2N-5A是4输入1输出模块。

     第2个问题;接入电阻后 线路电流只能达到最大70mA
    估计也是因为过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