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MPI编程电缆USB驱动安装出问题了,求帮助

楼主(2015-04-03):
这个USB驱动原来安装后没问题,是买电缆时附的光盘。前段时间电脑重装系统,今天再安装就出现问题了,求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
楼主的软件版本是多少 Step7 5.5开始已经集成适配器驱动了,不用装。
楼主直接连上通讯线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的STEP7是V5.5的,另外照你说的直接连接,在PC/PG端口设置里面只有com7至com9,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可以手动把COM口给改了啊

网友C:
还是驱动有问题,连接应为usb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怎么办?

网友D:
楼主这个报警高版本的驱动已经有了。这段时间弄了个CP5711,正愁着怎么和200CPU进行PPI连接,按官网上的说明试了还不行,正准备重装系统。

网友E:
给西门子技术的打电话,一般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F:
楼主是不是用的串口转USB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这种电缆。。。。。

网友G:
好久没用s7-300了,记得应该是用USB连接,不用安装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没看前面,PC/PG设置里面找不到USB端口,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是黄色的问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这种电缆。。。。。
愿装适配器啊。

网友I:
在资源管理器中手动更新下未知设备的驱动先

网友J:
楼主买的线有问题吧,怎么显示是COM口呢,连接适配器应该没有COM口显示在设备管理器中啊!

网友K:
设备管理那个感叹号设备就是编程线,驱动未安装成功 软件当然不能识别。
重新完整安装STEP7

网友L:
也可能你的系统有问题

楼主:
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电脑重装系统后出现的问题,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请问STEP7对系统有什么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电脑重装系统后出现的问题,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请问STEP7对系统有什么要求。。。。

楼主:
终于弄好了,晕死。
在注册表里把v5。5集成的电缆驱动删了,然后重装2.0的驱动,就这么简单,弄了几天。。。谢谢楼上哥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