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3):
(无正文)

网友A:
先恢复出厂数据,再看现象。

网友B:
最高频率是否被设置了,默认有高中低三个速度端子,你试试高速端子。

楼主:
上限频率120.基频80。高速60。中速30。低速3。低速正常,中速10,高速25。再加速也加不上了。

网友C:
面板操作试一下,如果面板操作频率可以加上去就说明端子排或主板有问题,如果是面板操作频率也加不上去就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建议先把参数拷贝然后恢复出厂值试试。

网友D:
面板安上,看下PR79参数设的是多少;

楼主:
FR79是0

网友D:
PR79改成1,用面板给定频率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PR79改成1,用面板给定频率试一下;

版主,发你一个站内的消息,应该收到了吧? 我觉得不公平,是不是对我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