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4):
请教老师们,欧姆龙CP1E的扩展模块是不是可以向下兼容,比如可以兼容CPM2A或CPM1A系列吗?还有模拟量是不是也可以?我现在想用CP1E的CPU扩展用CPM2A的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找到答案了
欧姆龙PLC已经升级换代,CP1E系列可以替代CPM1A、CPM2A/CPM2AH系列部分型号
另CP1E系列也可以替代其他产品对应功能型号,详细请见附件!
CP1E新产品型号 对应替代OMRON型号
CP1E-E20DR-A -CH 替代 CPM1A-20CDR-A-V1
CP1E-E30DR-A -CH 替代 CPM1A-30CDR-A-V1
CP1E-E40DR-A -CH 替代 CPM1A-40CDR-A-V1
CP1E-N20DR-A -CH(内置232接口) 替代 CPM2AH-20CDR-A(内置232接口)
CP1E-N30DR-A -CH(内置232接口) 替代 CPM2AH-30CDR-A(内置232接口)
CP1E-N40DR-A -CH(内置232接口) 替代 CPM2AH-40CDR-A(内置232接口)

网友A:
你要注意那部分二字,列表中前三项,如果接了屏就不能替代。
扩展也有类似问题,看好资料再说吧。
如果只是替换CPM的,将整个配置说清楚,自有明白人给你解答。

网友B:
呵呵;CP1E-N的型号现在也不一样了;
CP1E-N20DR-A现在升级的是CP1E-N20SDR-A;
CP1E后面的扩展可以使用原来的CPM1a的扩展模块;

网友C:
扩展模块可以用cpm1a的

网友D:
应该是可以  记得以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