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TH触摸屏60004改不了I/O端正

楼主(2015-04-04):
一改信捷plc故障灯就亮出错,怎么回事呢

网友A:
60004对应的是什么地址?

楼主:
对应的是plc输入输出端子,可以在触摸屏60004画面更改端子,好比y1输出继电器坏了,在60004里替换输出口

楼主:
书上这样写,不过一改就plc故障灯亮

网友B:
地址胡乱写是不行的,

楼主:
不是胡乱,是有这个功能,不用改程序,在触摸屏就可以改替换

网友A:
呵呵;信捷的PLC输入也是从X0,输出Y0开始的;
信捷屏也开发出在屏上编辑PLC程序的功能了?

楼主:
不是编程序,是屏幕60004画面直接改输入输出点,好比y1点坏了在屏幕上就可以改替换其它的点,不用电脑也可以改,

网友C:
那样就不用触摸屏编程软件了?直接在触摸屏本身上面就可以组态画面了对吗?还是只能更改图片里面的单个图像状态的连接属性而已?
估计是信捷PLC里面的原来损坏的Y1有过多的关联程序使用了其触点,需要屏和PLC内部的程序同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