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4):
   输入电抗器作用是增加电源与变频器之间的阻抗,抑制电压变化造成的电流冲击,保护整流模块,同时也可以对变频器电容器工作时,电流畸变产生抑制,影响电源电路。
   输出电抗器的主要作用是抑制高频谐波,减小漏电流,降低电机的涡流损耗,保护电机绝缘,延长电缆线长度。
   直流电抗器的作用在于:滤波,提高功率因素。维持直流电压稳定,限制短路电流,保护IGBT

   上面是我上网了解后,自己总计一下的,希望大家能指点补充一下。

   另外我要请教各位的是,这三类电抗在选型上有什么不同,比如说配套选用时,电感量、电压降有何不同,如果输入输出电抗器互换过来用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印象中,电压降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