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4):
电机发电时未达到额定转速时发电量较低,加大输出力矩,转速变化较小,输出电流增大。求解为什么转速不再上涨。。。

网友A:
电机发电是靠原动机提供转速才实现的。原动机的转速未达到发电机的转速,应该提高原动机转速才行。和发电的电机本身无关。

网友B:
怎么说呢? 别不高兴,还是基础欠缺,发电机都有自动稳压功能,达到一定电压转速再增加电压也不会升高。
异步电动机加电容发电,受电容和电机规格限制输出功率并不随转速直线升高。
奥,明白你的疑问了,开始时正反馈。

网友C:
发电机组的外壳铭牌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额定转速。
意思就是说,马达在出厂的时候,已经设计好了最理想的转速。然后柴油机组就得和发电机组的参数进行配套。
当负载用电量剧增,在额定转速下的发电机组转子受到的阻力就越大,直到柴油机拖不动拉缸烧毁。

网友D:
发电机的原动机速度跟发电机输出频率直接对应,电流或输出功率大小决定于负载大小。

网友E:
调频率,到50赫兹

网友F:
这个我不好说!
转速不够的时候你注意过仪表上的那些参数没?
频率 压力  电压  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