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4):
今天再客户处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客户设备里有两台相同的LG 0.75KW变频器,知道给变频器送电就跳空开。我过去后检查变频器模块等完好。然后将其中一台的电机线拆掉,然后神奇的发现送电不再跳闸。变频器也能正常运行,测输出也是对的。然后将该电机线接到该设备里另一台LG变频器上也是送电就跳闸。所以可以排除是变频器原因。但是我就是不明白,变频器上电的时候根本是电机端没有输出的,为什么接上该电机就会跳闸。电动机坏了还会有这样子的吗?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 该电机为变频电机,电机风扇也是好的,用万用表粗略量了下电机UVW阻值也是对的。

网友A:
接地没出来好

网友A:
接地问题,

楼主:
好的。,我让客户重新接地试试

网友B: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C:
开关是哪种,带漏电保护吗;是短路跳闸还是漏电跳闸。

网友D:
应该是漏电跳,实际上漏电开关对变频器是非常敏感的。
楼主的情况应该将故障马达用工频直拖进行测试。

网友E:
你的空开一定是带漏电保护的,变频器一般都有漏电流,脱扣电流超过设置值所以会跳闸,换一个不带漏电空开就可以了

网友F:
刚刚碰到一样的问题,电机烧了,接地也不好哦,换了电机

网友G:
空开是漏电的吧

网友H:
楼主,我以前遇到过一个情况和你差不多,我不知道你们线路是怎么接的,我这里有一个故障也是送电跳闸,不过变频器到电机中间有个接触器,接触器的线圈坏了,一直在吸和状态。但是程序没有给接触器使能信号,所以送电跳闸。
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I:
接地不好还是空开带漏电的??

网友J:
跳闸的是不是漏电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刚刚碰到一样的问题,电机烧了,接地也不好哦,换了电机
没有经验,请问接地是指哪里的接地,谢谢!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其实没有漏电保护,接地电机接地不好

网友K:
电机漏电…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以前遇到过一个情况和你差不多,我不知道你们线路是怎么接的,我这里有一个故障也是送电跳闸,不过变频器到电机中间有个接触器,接触器的线圈坏了,一直在吸和状态。但是程序没有给接触器使能信号,所以送电跳闸。
仅供楼主参考。
一般来说,是不建议加接触器,加的话,接触器线圈应比变频器先得电才对。

网友M:
工厂里设备上面还有加装漏电开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