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4):
各位老师.各位师傅好:我接手一台ACS800-04P变频器电压660V功率是560KW是柜机,它的故障现象是;每斑起动后工作8-10分钟后报CIRC代码(意为负载短路)然后保护仃机。用控制盘复位后再开机后一直能工作到下斑,但第二天上班开机又重复前一天的故障。换一台新变频器后(同型号的)一切都正常了。请问各位老师和师傅能否指点一下。该怎样修这种故障?还有就是因为这种变频器是放在柜子里边的,当把变频器取出来后控制键盘和变频器如何连接?CPU板上的光缆接口还要用吗?忠心希望修过这种变频器的老师和师傅们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可能是电解电容老化,建议更换电解电容

楼主:
回复一楼楼主感谢您给我回帖,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好友。

网友B:
我来看高手解答的!

网友C:
真心想知道换电容后问题解决了吗?原来是变频器这么好修呀!

网友D:
可能是检测小板又问题

网友E:
感觉还是拆开看看吧。另外,“保护仃机”,第三个字怎么打出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仃机。。。哈哈,我是来看高手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