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4):
恢复出厂值重设J16跳线和GND短接,设为A通道AI2电流给定,通道只选A没有什么A+B叠加功能,通1V是5HZ通10V是50HZ跳线拔掉也一样。通5V时表量信号电流是20MA,频率确是25HZ,意味着还是电压输入(5×5=25HZ),那么检查AI2通道跳线接触良好无需焊,检查信号处理082外围电阻未发现大问题,更换082也不起效,想起AI2电流给定实质是将电流用250欧电阻转化成的,现在量AI2对GND的250欧电阻也存在,这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A:
还要模拟量的上限,看看是怎样对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应是出厂值100%

楼主:
查到082的7脚是最总处理结果,当AI2输入5V,20MA时  082的7脚是5V,5脚和6脚是4.94V,查看电路接成电压更随器,那就是说AI2在输入5V,20MA时082的7脚必定也是5V呀,那就是说电路没问题,难道内部程序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