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4):
传感器是,电感式NPN NO DC24V,个人感觉这么接寿命不常,因为当SQ2没有检测到铁片信号线为高电位,此时如果KA2自锁的话,信号线将于24V-(0V)接通,这样不合理。

网友A:
这个没有问题,传感器没有检测到铁片时输出的三极管是截止的。

网友B:
   图纸分析;
       SQ2检测到铁片信号,此时KA2线圈才得电,吸合。

网友C:
自锁不了,当SQ1工作时,KA3会让KA2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C:
SQ1停止,SQ2起动

网友D:
‘如果KA2自锁的话,信号线将于24V-(0V)接通’,不会的,24--(0V)只是给传感器内部提供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谢谢

网友B:
  SQ2输出端:如为OC型输出,则没有问题.
           如不是OC型输出,则输出端和正电源之间接了限流电阻,不会造成楼主担心的短路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