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是什么

楼主(2015-04-04):
图中连四根线中间有箭头的是什么?

网友A:
就是替代外部信号的一个标志啊

网友B:
是热电阻的接线方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间有个电源是什么连接?要是代表外部电源的话四根什么解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热电阻,西门子模块连现场都是二线制的,有输入输出测量压力开关量和模似量

楼主:
没有大神高手知道吗?

网友C:
是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具体使用可以看手册,网上有的。

网友D:
西门子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E:
好,主谢谢楼主OK好,主谢谢楼主OK

网友F:
8通道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可以电流输出,也可以电压输出;
给你个详细的接线图;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版主,方框连着四根线是表示负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