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4):
主要不知道一般外部来的20ma电流给定信号是恒流源吗,比如这信号遇到500欧和250欧都能形成20MA电流?

楼主:
可是0-2V不好处理,算了

网友A:
   既然是恒流源,电流就是恒定的,后接500欧或250欧电阻,电流不变,电阻的端电压不同。